hp mcp61pm-hm 断LOGO维修

楼主(2014-07-17):
hp mcp61pm-hm 2.2进不了系统 断LOGO ,加焊北桥还是一样,刷BIOS  OK hp mcp61pm-hm

网友(点评):
是断电吗?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技嘉am3的板子 开机各种死机 蓝屏  手摸南桥被烫个泡  艹 准备换主板了

网友:
网卡和声卡看看

qlxiang825 -5 严禁灌水

网友:
档L0GO加焊北桥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档LOGO一般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像这种卡LOGO的   我直接先干BIOS,

网友:
刷BIOS得的还是少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