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花屏的联想Z465本本

楼主(2014-07-17):
亲们今天修到一台Z465花屏笔记本,机器已修好猜下什么问题。帮忙加点分没分了

补充内容 (2014-7-30 08:30):
硬盘其实也是好的,估计是分区错乱了。重新分下区装好系统OK。交货好几天没反修

楼主公布答案吧

网友:
内存坏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排线松了?没点提示就让我们猜,花屏有很多种情况

网友:
不用说了是  yingpan
问题

网友A:
显卡虚焊了;还是你屏线没有插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虚焊了;还是你屏线没有插好啊

这玩意 我打赌 不是显卡 也不是屏线 也不是屏幕

网友:
什么问题也不写出来,没有维修经怎么给你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 我打赌 不是显卡 也不是屏线 也不是屏幕

你这么肯定,好像机器就在你身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肯定,好像机器就在你身边一样。

这种问题 我见10多台机器了

网友:
内存问题,我也修过一台

网友:
楼主说说,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别吊胃口了  说说看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插槽脏了

网友:
楼主公布一下答案啊

网友D:
90%硬盘问题,遇到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肯定,好像机器就在你身边一样。

不是常见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屏显松了,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硬盘问题,遇到过几台

兄弟你猜对了

网友:
没看到有花屏

网友:
没图也不清楚

网友:
楼主应该拍花屏,不要拍自己呀

网友:
是屏电压吧。以前碰到过一台

网友:
硬盘导致花屏也是情有可原

网友:
进不来系统 辉屏

网友:
硬盘或者显卡

网友:
硬盘坏导致的花屏。

网友:
Z475  CPU很容易 坏哦,

网友:
硬盘问题   没有遇到过  收藏了

网友:
硬盘问题能引起花屏吗

网友:
幸好路过,要不就错过了这么宝贵的经验了。

网友:
这种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分区怎么造成的花屏呢 有没有图来一个看看

网友:
银盘的问题   碰到过

网友:
听起来有点搞笑,不过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这是 什么情况 花屏不是显卡 显存 怎么还关 内存 硬盘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  有请说说

网友(2014-08-24):
手里有一台  外接花屏  内屏不显示  焊了一下显卡  这下外接也不显示了  唉

网友:
想说什么坏就什么坏,无所谓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你无聊,

网友:
这也会是硬盘问题……

网友:
哪里来的花屏呀!!!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
现在内存  显存 都容易出问题了     真麻烦

网友:
是内存坏了吧

网友:
分区怎么可能会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那种花屏像你检测硬盘那样的小块块,分区做系统能好,还真是巧了,运气占一部分, 一般的花屏,不会朝这方面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