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接电源保护,可调电源过流,一断一续

楼主(2014-07-17):
机型:联想Y450
故障:Y450 接电源保护
维修其实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主要故障还是存在于显卡供电小板,不装显卡供电小板机器正常无保护,3V 5V正常,接显卡小板19V被拉低,可调电源过流,一断一续,我用的是5A的可调。
最后检测小板,不像其他的小板一样是MOS烧坏,不停的拆件,最后拆了6个电容才发现罪魁祸首,附图。 机器装好拿走了,最后淘宝找了个小板图片,让大家可以比较直观的发现故障件

网友:
电容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手上碰到一个华硕的待机短,开始是大短,最后发现桥和没拆的时候1.2V的电感对地5,最后还发现+5VS后继短,艾玛,拆的东西多啊,最后一个拆到了,妈的去了U供电的IC王八蛋,最后一个拆了再打正常了,我去

网友:
这小板最烦了 装上都看不到下面的东西

网友:
这个小板够坑爹的  电容 MOS管 三极管 还有芯片都容易坏 修多了心理一般就有数了

网友:
一个一个拆,确实够累的啊。

网友:
这个小板上短路的话 用表笔去查 很多元件都是短路的。又短路保护 烧鸡风险大 没办到就只有一个个拆了

网友(2015-03-02):
哦 楼上这种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用烧机法 确定就行

网友:
这个小板上的东西都快要全部由问题了  。哈哈   这种也没啥好办法  就得一个 一个来。

网友:
大短 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