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III i9308i手机开机黑屏

楼主(2014-07-17):
今天手机掉水里,捡起来晒了晒,开机有声音,黑屏!谁给支个招

网友A:
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清理一下

网友B:
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拆出来看看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清理一下

我拆机看过光感接口有腐竹,我清洗了!除了黑屏什么都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拆机看显示屏接口是不是腐蚀了

我想问一下触屏和显示屏是在一个排线上吧?我的触屏都是好的

网友:
看看屏线有腐蚀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触屏和显示屏是在一个排线上吧?我的触屏都是好的

显示屏跟触摸屏接口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