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1050

楼主(2014-07-17):
一台HP1050装黑墨红灯闪,不能打印,换过新墨盒一样,单装彩墨能正常打印。这类故障是笔架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因为修的少 不能确定问题 还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了 谢谢

网友A:
把黑色的用橡皮擦擦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黑色的用橡皮擦擦触点
擦过了 没用 所以又换了新墨盒还是没用

网友:
换新墨盒还不行,估计就是笔架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笔架的问题了,换新的都不能用啊。

网友:
换个原装墨盒,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还是墨盒架的问题吧!后面看有没有腐蚀、短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