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有见过这样的高压板吗?

楼主(2014-07-17):
请问有见过这样的高压板吗?

网友(点评):
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
标示没见过  楼下的你见过没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你是想改高压版吗

网友:
这是什么上面的  没见过这种

网友:
没见过,用在什么地方 的

网友:
老式的17的液晶吧,外置电源19V的,灯管是l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