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开机滴滴响两声,屏不显

楼主(2014-07-17):
这个机器刚来的时候是能开机,但是过几分钟就屏幕黑了,按什么都不管用,只能强行关机,再开,连续几次之后就出现了开机不显示,还有滴滴两声报警,开始怀疑是BIOS ,刷了结果一样,后来我又加焊了一下AMD 北桥,结果一样。不知道哪位大哥碰到过,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内存换了没,我昨天修好了一个  两声报警的  是内存坏了 BIOS论坛都有的,这个机器分ATI卡英伟达显卡,BIOS是通用的  本人已经测试

网友B:
我 接了一台  B505  刚开始  开机 还有报警   在开几次就没有 报警了  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接了一台  B505  刚开始  开机 还有报警   在开几次就没有 报警了  也不显示

我也有一台正烦着我,也是报警。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7-06-07):
14年遇到哪台没搞定现在又一台搞不定 烦死了

网友(2017-10-25):
有解决的吗 我这犹太同样故障的  ....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朋友们,我的最爱哦

网友(2018-03-07):
个案的话就不好搞,慢慢试,只有这样了!!

网友(2020-05-24):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了没,我昨天修好了一个  两声报警的  是内存坏了 BIOS论坛都有的,这个机器分ATI卡英伟达显卡,BIOS ...

两个显卡主板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