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子电脑老死机。进PE有时桌面的图标点不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17):
新装的机子电脑老死机。进PE有时桌面的图标点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查,,只能一样样试,,主板可能性都会比较大点

网友:
PE的损坏的可能也有,我以前就有这么个情况,但是系统老死机,硬盘查下吧!!

网友:
我也怀疑主板和内存,,,明天换个试试吧

网友:
你硬盘模式改过了没有。。。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
可能硬件不兼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