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1005HA 电流跑0.34不上电怎样维修求各位大神说说

楼主(2014-07-17):
华硕 1005HA主板,电流跑0.34不上电,各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也是一样,没有思路求各位大神说说维修思路,小弟在此谢谢.

确实提供数据比较少 你的要是电压完全正常 可以考虑加焊桥试下 ()

网友A:
有人说干南桥,也有人说刷BIOS。

网友:
上网本,低功耗,本来电流就不高,主要是看看电流有没有跳变,测下复位信号有没有出来,看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
故障描述不详细,不好太好帮你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干南桥,也有人说刷BIOS。

电流路到0.34不上电,电流没有跳变,所以才来叫大神帮助啊,或者这个有什么通病的。

网友:
这个好修吧,对着图纸慢慢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流路到0.34不上电,电流没有跳变,所以才来叫大神帮助啊,或者这个有什么通病的。

呵呵,华硕的图此不太好看.

网友:
测电感电压,那个没出来修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华硕的图此不太好看.

供电都正常出来,明天做桥看看

网友:
供电之后的时钟呢?复位呢?

网友:
小本的CPU 爱出问题。。三星、联想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复位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