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集成显卡不显示加独显正常开机

楼主(2014-07-17):
一张华硕的板子  集成显卡不显示   加个独显就可以正常显示     高手指点一下  是哪里的问题    BIOS都刷成最新版本了

网友:
什么U啊。....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下

网友A:
北桥坏的可能性打吗
客户说是打过雷后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坏的可能性打吗
客户说是打过雷后就坏了

非常大.你先试下

o0飝兲 -10 严禁灌水

网友:
H61 Intel单桥,集显在CPU里面,为什么干桥呢

网友:
H61查北桥旁电感供电,看有没有电感没有供电的,一般是北桥数模转换模块无供电导致的无显示

网友:
雷击的,估计要换桥了

网友:
H61单桥是CPU管PCIE,桥管VGA、DVI,所以集显不行还是要干桥,查下接口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