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进来帮忙

楼主(2014-07-17):
主板诊断卡 跑25怎么会是 CPU 内存都换过

网友:
时序来, 供电 时钟 复位  在刷BIOS

网友:
查主板中8402芯片及其外围,不过有不少主板25是亮机代码

网友:
你刷下BIOS

网友:
要看什么主板,独显还是集显。独显的话查一下显卡。

网友:
跑25是集显不过!集显查北桥工作条件,还有北桥旁的所有电感是不是都有电压,有一组电感是是北桥的DAC数模供电信号,缺少这路供电会导致模拟接口无法输出,还有就是查一下,PCIE显卡插槽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这几个条件正常,就打PCIE的对地值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  顺便留记号

网友:
耍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