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WINDOWS 7系统密码

楼主(2014-07-17):
介绍个破解系统密码的软件,破解系统密码的软件虽然很多。但这个你不一定用过。分享下
华硕的按F8
看到这个界面,我选第一个USB CD ROM的

开始引导

直接去EZBOOT界面,按Z字母

选择第一个按1就可以了

任意键,随便按就是了

看是6.0核心的

再等等,就来了

英文版的,先不急仔细认认字母

查看密码LOOK Password,下一步NEXT

还是NEXT 下一步

会自动搜索系统目录

找到后

继续看

find什么的应该是找密码吧,现在还是空的没密码
几十秒后...

貌似看到密码了
这时可以停止了,然后就EXIT重启

开始试试密码

对了,还识别到U盘

U盘,CDROM + hdd,没空间了,穷

最后看亮点
这个软件NB不是破解系统密码,而是破解SYSKEY密码,可以SYSKEY密码的软件真的不多(虽然用SYSKEY加密的人不多)

A55
你好,分享下你的软件。。。。

网友:
这个确实没用过

网友:
是啊,英文版的,刷在启动盘里的

网友A:
你这个启动U盘是你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启动U盘是你自己做的吗?

界面是我自己弄的,其他是我乱七八糟整合在一起的。NNNNN合一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是哪个PE的文件

网友:
发错了板块  要是把软件上传下就好;了

网友B:
楼主不厚道啊,把软件分享一下啊,

网友C:
好像是这样的文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厚道啊,把软件分享一下啊,

我找找把文件是WIM传到网盘去,可能要你自己做U启动合盘的

网友:
嗯,麻烦你了,好了,传一个地址到我QQ邮箱来 240945740@qq.com

网友D:
无非就是个PE换了个表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非就是个PE换了个表皮:)

是啊,软件是下载别人的。英文的感觉挺nb的,以前翻墙的时候下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这样的文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真没见过这样的软件,不过楼主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个PE了,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网友E:
我明白了,在楼主的图片里看到有一个国外网站www.passcape.com,里面下载那个软件,放在U盘里应该就可以在PE里面运行吧,大家可以试试,不知道行不行,不过全英文的网站不好看明白啊。

网友:
全数字的密码,破解很简单的啊

网友F:
不破密码 只找密码?

网友:
boot.wim是启动库文件,里面会有安装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明白了,在楼主的图片里看到有一个国外网站www.passcape.com,里面下载那个软件,放在U盘里应该就可以在P ...

英文的我也不是看的太明白,我下载的是wim文件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破密码 只找密码?

应该是破解修改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明白了,在楼主的图片里看到有一个国外网站www.passcape.com,里面下载那个软件,放在U盘里应该就可以在P ...

你想多了,现在PE一大推,有兴趣自己也可以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没见过这样的软件,不过楼主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个PE了,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PE多的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软件是下载别人的。英文的感觉挺nb的,以前翻墙的时候下载的

哈哈。可以理解,给人感觉很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