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G不开机 维修过程

楼主(2014-07-17):
闲话少说,直入正题。
遇到一宏碁4752G 客户说不开机再别的地方维修过没修好,随后拿到我们店里。
插入电流表,无待机电压,拆机单用主板,插入电流表无3.5V。
找到3 .5V待机芯片RT8223MGQW 测量第16脚 19V正常 8脚 17脚VREG3 VREG5无线性电压,二极管档测量无短路。
VREG3和VREG5的开启 第13脚EN无电压,经查工作原理解释 此脚高电平有效,根据线路找到与13脚相关联的芯片。

4752G 图纸 BIOS.zip

图纸BIOS 二合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   二极管不是单向导通麽?   它的电是由DCBATOUT经过一个二极管,然后串联两 ...

电是怎么通过二极管过去的 介个我也不知道!电是怎么通过二极管截止的 介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看着不行云流水 有点乱 以后多备点料 一个电阻也要找液晶的多不好…………

网友:
是BIOS有问题吗

网友:
你看完了么你!!!

网友:
又是示波器 。厉害啊

网友C: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
1.与13脚相关的芯片是PU4202还是PU4106?
2.图一的电路设计是如何工作的?可否简单介绍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
1.与13脚相关的芯片是PU4202还是PU4106?

PU4106 可能写错了第一次发这么长还带图片有点激动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   二极管不是单向导通麽?   它的电是由DCBATOUT经过一个二极管,然后串联两个电阻分压而来。   电是怎么通过二极管导通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
1.与13脚相关的芯片是PU4202还是PU4106?

第二脚根据主供电经过一个二极管 然后经过两个串联的电阻分压得到一个11V的电压来控制1脚和6脚的导通,导通后5脚根据6脚的变化为低电平从而截止3脚和4脚的导通,3脚和待机芯片的13脚相连,待机芯片的13脚是自举升压为高电平的,截止3脚和4脚来恢复13脚的高电平来开启线性的3 5V电压,我是这么认为的,不正确的话还请指教!

网友:
有说错的还请多多指教啊,我感觉我说的有点乱!

网友:
小小白认为该二极管是降压用的,有误的话, 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是怎么通过二极管过去的 介个我也不知道!电是怎么通过二极管截止的 介个我也不知道!

我也一直无法参透。。。。

网友:
小小白尝试理解,右边的DCBATOUT电压经过PD4105降压成(DCBATOUT-3.9V),并经过PR4128及PR4127分压送到PU4106的2脚;另外,左边的DCBATOUT电压经过PR4125及PR4129分压送到PU4106的5、6脚,2脚的电压高于5、6脚的电压,所以6脚电压导通到地、并且拉低5脚电压,上面的N沟道MOS不导通,3脚得以维持高电平

网友:
图纸正需要,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支持

网友:
可能是发帖少 就这个帖子来说确实有点思路跳跃
希望楼主多发帖 慢慢就变得有逻辑了

网友D:
三脚的上拉来自哪里。

网友:
看了两次我才明白你要说什么,高手都没你跳的这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脚的上拉来自哪里。

待机芯片的13脚自举拉高的!

网友E:
楼主,下次发帖写清楚些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下次发帖写清楚些把

我写的哪里不清楚了么?

网友:
看不懂啊 ,自己技术太差了

网友F:
难道那个二极管就这么处理了?
sever馒头
是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那个二极管就这么处理了?
是的!!!

网友(2018-07-20):
这个是啥意思?加一个二极管。稳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