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做可以照片的配置(PS)

楼主(2014-07-17):
入行电脑好多年了,我舅要我写个配置给他,我居然写不出来
一个主机在1500到2000块的

硬盘最好500G吧(wd还是希捷呢)
CPU多少好呢,I系列的肯定不行再贵了怕破2000。奔腾的吧。CPU帮我写个吧
主板最好是ASUS,会不会太贵
电源金河田可以吗
内存4G(Kingston应该不贵吧)
显卡要不要呢,做照片的啊,哎想不好

平常只修电脑,卖电脑真心不知道价格
求各位卖家帮帮忙写个1500到2000元的配置。

网友A:
不可能的,专用软件PS处理图片  配置也不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专用软件PS处理图片  配置也不低的,

没事的,还停留在Photoshop 8.0 要求不高的,做照片很吃内存,我家的做照片的时候都是3个g内存去了

网友B:
华硕P8H61  400元;因特G2030   3GHZ的双核CPU  390元;4G金士顿1600内存 240元;500G硬盘 330元;金河田300W电源  240元;百盛机箱120元;我推荐价格现在可能还高了点儿!如果配个独立显卡!2000元恐怕挡不住!

网友:
处理器:Intel酷睿i3-3240 盒装CPU LGA1155/3.4GHz/3M三级缓存/55W/22纳米 799.00
主板:技嘉B75M-HD3  Intel B75/LGA 1155 主板 ¥439.00
显卡:影驰GTX750黑将 1110MHz/5010MHz 1GB/128Bit GDDR5 PCI-E3.0显卡 829.00  这个可以不要用集显
内存:Kingston 金士顿 骇客神条DDR3 1600 4G单条KHX1600C9D3 台式机内存 4G 285
机械硬盘:希捷1TB ST1000DM003 7200转64M SATA 6Gb/秒 台式机硬盘 389.90
          希捷Barracuda 500GB ST500DM002 7200转 16MB SATA3 300
机箱:游戏悍将 刀锋1标准JD黑装 中塔机箱  U3/SSD/风扇调速器/顶部易插拔/双风扇  209.00  机箱可以换
      金河田(Golden field)游戏联盟 狂战士6806B 机箱 (USB3.0/超多风扇位/可背线/电源下置/可双显卡)139
电源:航嘉jumper400 电源(额定400W/80plus白牌/主动PFC/全电压/智能温控/背部走线 249.00
           HuntKey 航嘉 冷静王 钻石2.31版 额定300W 12cm静音风扇 台式机电源 179

这个配置酌情增减,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P8H61  400元;因特G2030   3GHZ的双核CPU  390元;4G金士顿1600内存 240元;500G硬盘 330元;金河田30 ...

跟我想的差不多,很感谢,H81 G3220估计太新了

网友:
2000以内的价格可选的很多只掌握两点一CPU要四核的、二内存四G的,其他在剩余钱的基础上尽可能选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