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找什么规格的代换?

楼主(2014-07-17):
开机后直接冒火烧了!好像是2个
三极管
。

网友:
二极管吧,BOOT脚上的

网友:
你看一下旁边这个8个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查芯片定义 然后找代换 有图纸是最好 没有就跑线看连到芯片那个脚上了 推理出来是二级管还是三极管 再就是打值 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型号是BAT54 共N极的二极管
同意楼主:
3.0
viewsonic123
同意楼主:
型号:BAT54 共N极的二极管能替换RT8105GS?还下想问一下RT8120D可以用什么替换?

网友:
BAT54 共N极的二极管能替换RT8105GS?是这样的意思吗?

网友:
解决了,就是BAT54共N极,用KL7代换了。谢谢大家。不懂拒绝真是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