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的屏 开机全白,然后慢慢暗点,出图像,最终是屏幕特别发白

楼主(2014-07-17):
HKC的屏 开机全白,然后慢慢暗一些,出图像,最终是屏幕特别发白,就跟可视角度不够的LED从侧面看那种效果!
排除电源跟驱动板了,因为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换屏后是正常的,
所以故障肯定在屏上,是屏电路有问题,还是屏报废了?
电源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吧,测屏电压

网友:
检查下逻辑板上有关电压情况。

网友:
恩,好的,对屏电路不熟悉,还请多赐教

网友:
测一下屏上的vgh vgl 的电压

网友:
楼主啊 你不是有一台一样的显示器吗 你两个屏一起量 看看哪里不一样不就知道哪儿的事了

网友:
看看屏供电3.3V电压是否正常,这种现象屏坏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