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s 无线网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17):
如题  无线网卡搜不到信号   图标打个大叉   网卡 天线 系统都换了  开启信号 正常的  有3.3   复位用示波器测了 也正常  时钟有测了 有波形  咱修机子  不怎么注意什么波  有波就差不多了  所以也不觉得有问题   相关线路只剩下南桥了  摸着有点汤  但是SIS南桥 不确定想请教还有什么会没 测到的

网友:
什么系统,是黄x还是红x

网友:
还是不行啊  求救

网友:
抱歉  是系统问题  一开始镜像是坏的  以为装不进系统

网友:
换无线网卡 不行么?    是不是那个机器挑无线??

网友:
看看BIOS设置,还有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