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系列处理器不过内存维修的一些经验问题希望大家一起交流下。。。。。

楼主(2014-07-17):
真的是态度端正,认真用心整理,希望版主给个推荐,也请高手给点指点,是否是态度端正看我问题和介绍就知道了。请大家看如下:
关于I系列处理器不过内存维修的一些经验问题希望大家一起交流下。。。。手上一台DELL 4110的机器已经修了10天下来了。越修越郁闷
目前状况是;电流表0.88A左右,似乎是不过内存
测得的内存几组电压。SPD 3.3V;VTT 0.75V; VDD 1.5V;RST复位为1.5V;还有始终均正常
内存的工作条件均满足;
于是研究方向转向CPU如图

CPU和内存连接的部分,CPU_DRAMRST#经过一个Q2门电路输出内存复位DDR3_DRAMRST电压为1.5v应该正常。
又转向CPU,我大胆猜想下是否是CPU本身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故障而不是内存的不过的问题呢
于是对CPU供电芯片MAX17511进行研究芯片如图

不知道哪些关键的我先说下自己认为关键的脚位
1,1脚EN的启动电压为3.3V,应该正常
2,18脚CLK时钟为1.05V 应该也正常
3,10脚19脚都为POKA,POKB都为3.3V电源好信号正常
4,VCC 为5V正常
5,vcc_core内核电压为0.75V左右,这个不知道是否正常
6,vcc_gfx_core 应该是CPU集成显卡供电电压为0.5V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再提示下:如果不插内存自己跑到一点点的自己对电流跑到1.5A左右掉电。这个是啥意思呢?本人还怀疑到了南桥,但是没敢动南桥。请大家指正
最后说下:本人真的是态度端正,认真再求学,请吐槽的朋友手下留情,谢谢大家了。我会努力的。

网友A:
电流一点点上去这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温度在上升

恩 是温度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一点点上去这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温度在上升

老兄目前这个毛病咋整呢。给点提示呢。

网友A: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啊,几存上能不能的到波?或者SLP上有没有波?你这是怎么判断不过内存的?也许根本就不开机呢?或许你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起码看了你的贴子,我不能断定你的机器已经开机了,何来的不过内存一说。

网友:
档内存是个细活。 有的时候查了100个测试多是好的。很麻烦

网友:
这个几子不上内存是0.6+A,这么大电流应过了内存或其他原因吧!个人认为应考虑显卡/cpu.

网友B:
这款机器时i系列2代产品,但芯片组是AMD的,如果是inter的话,核显电压出来后就表示内存已经过了,AMD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时i系列2代产品,但芯片组是AMD的,如果是inter的话,核显电压出来后就表示内存已经过了,AMD的就 ...

不插内存和插内存都是0.88A左右。应该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还有哪个兄弟给答复下,关注下。。。。。。

网友C:
楼主修到这时候了。也考虑换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到这时候了。也考虑换个思路。

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就当内存已经过了。现在准备弄南桥和显卡。没办法了。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从理论高度解决问题了。因为问这些问题,大家都没办法答复了。也不好回答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啊,几存上能不能的到波?或者SLP上有没有波?你这是怎么判断不过内存的?也许根本就不开 ...

5,vcc_core内核电压为0.75V左右,这个不知道是否正常
6,vcc_gfx_core 应该是CPU集成显卡供电电压为0.5V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到这时候了。也考虑换个思路。

5,vcc_core内核电压为0.75V左右,这个不知道是否正常
6,vcc_gfx_core 应该是CPU集成显卡供电电压为0.5V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这两个问题我纠结了很久。感觉CPU内核应该更大点才对。

网友:
bios 优先考虑bios

网友:
整理不容易发。发帖不容易啊。我没有灌水啊。就求个真理而已啊。。大家帮忙啊。

网友:
再顶起来。。求救,求救

网友:
楼主用笔记本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或许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网友:
楼主,那两个电压是正常的。不插内存有木有核显供电?

网友:
换了CPU 没有?  刷了BIOS 没有? 是否修过? 是否摔过?

网友:
复位之后得工具给力才行。没工具连跑没跑码都难判断
起码得有波和诊断卡

网友D:
最好用诊断卡试试。

网友E:
电流表0.88A左右,似乎是不过内存,但显卡那边也有可能。开机电流表就直接显0.88吗?还是有跳变才显到0.88的,几步??

网友:
有些机子是不好修呀,烦得很

网友:
内存上有波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表0.88A左右,似乎是不过内存,但显卡那边也有可能。开机电流表就直接显0.88吗?还是有跳变才显到0.88的 ...

无任何跳变。直接上0.88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诊断卡试试。

I系列处理器支持诊断卡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说下再说吧,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进行的怎么样了

网友:
关于此板已经折腾了7天了。今天的进展如下,我直接购买了全新的H67换上,现在有电流跳变,每次电流不一样。不插内存是0.02待机-----0.72A------1.10一直对上到1.47A掉电;插内存是:不掉电跳变是:0.02----0.07----1.15-----0.92---- 1.22-----1.33---1.47---1.18---1.0A左右。     大家看下这个电流跳变是啥意思

网友:
不会是显卡又坏了吧。在1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表0.88A左右,似乎是不过内存,但显卡那边也有可能。开机电流表就直接显0.88吗?还是有跳变才显到0.88的 ...

0.02----0.07----1.15-----0.92---- 1.22-----1.33---1.47---1.18---1.0A左右

网友:
有个示波器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知道有没有开始跑码,跑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