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换屏换那种比较好??

楼主(2014-07-17):
Z460换屏换那种比较好??

网友:
会不会有不兼容这一说??

网友A:
只要是全新14宽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全新14宽就可以啊

哦!你说电脑出现重影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高分屏

网友:
拆出来是什么型号最好就换回什么型号。
推荐三星和LG的。兼容性较好。

网友:
三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