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一代平台,62882CPU供电芯片,一吹热就出CPU供电,冷了不行

楼主(2014-07-17):
I3一代平台,62882CPU供电芯片,一吹热就出CPU供电,冷了不行/   求助中

那位哥告诉下我,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重新焊,不行换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就换芯片,我认为是芯片内部结构坏了,芯片条件满足了不出电就该换了。

网友:
把那芯片换了

网友:
换个芯片没好就检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考虑一下周围的电容

网友:
冷机测下条件撒,条件正常的话就换芯片

网友:
换芯片还有旁边的电容电阻三极管之类的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ref电容 看看哦

网友:
肯定是加热了旁边的电容了

网友:
换IC,不行换人

网友:
换芯片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