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17):
机器是一个同行拿过来的说是不通电,拿来一看5A大短,心想肯定是哪个MOS管挂机分分钟秒杀,拆机一看没有MOS管短路,发现是保护隔离的一个稳压2极管击穿了 ,心里暗喜几百大洋就到手了,马上找了个换上,换了不短了,上电触发,电流上到1.4掉电,我晕什么情况在上还掉,心想难道还有短路的地方,接下来就是一顿瞎搞,烧3、5V没发现异常,刷了个BIOS,换了EC,保护隔离的管子都换了一遍,论坛有人说是南桥有问题引起的,都准备去换南桥了,但是自己感觉又不像南桥的问题,心想又是个悲剧哎....放了一天......第2天没事,拿出来继续,突然记起HP的机器有的要接适配器才能正常,以前看论坛上有人这么说过,哈哈接上适配器不掉电了,心哪个激动接上屏竟然亮了...哎幸好没换南桥,发这个帖主要是为了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兄弟不要走那么冤枉路。。。。

网友A:
HP很多INTEL的CUP的机器都是只认原装充电器,好不好,大哥!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接电源适配器才能开机

网友B:
这种机器不接适配器是不是就不能开机呀?

网友:
有遇到过DELL的触发掉电要原装电源的,HP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被你发现了

网友:
突然记起HP的机器有的要接适配器才能正常,以前看论坛上有人这么说过,哈哈接上适配器不掉电了,适配器很重要。

网友:
学到了经验啊

网友:
HP的遇到过一台  没装他原装的接口  自己焊上去的接口  结果就是不触发!

网友:
LZ应该做一根HP 专用的电源线接在可调电源上,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可调电源吗,可调电源有HP专用的头子的吧,是不是这个问题呢,不可能只有原装电源才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可调电源吗,可调电源有HP专用的头子的吧,是不是这个问题呢,不可能只有原装电源才能用的吧?

用的是电流表上一起陪的HP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不接适配器是不是就不能开机呀?

用电流表配的那HP头子不行,要用HP适配器的的那个头子,好像适配器那有个检测的信号具体不清楚

网友:
不是原装适配器不是不触发的吗,怎么变成掉电了

网友:
HP DELL的头设计的跟别的不一样,所以会造成不用原装头开不了机或者掉电

网友:
这种大短不能烧鸡吗?我遇到公共点对地的 基本都是胆电容或者CPU的MOS坏

网友:
不是原装适配器还能触发奇怪咯

网友D:
要用专门HP 适配器头 就可以 估计用的不是 新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很多INTEL的CUP的机器都是只认原装充电器,好不好,大哥!
有道理,说的太对了

网友:
呵呵 还是原装适配器好用

网友:
以前只遇到说不用原装不触发的,掉电的没遇到过

网友:
有遇到过DELL的触发掉电要原装电源的,HP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哦 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去买个能充电的HP的头

网友:
电流表送的那个头没有分压电阻吗?要自己另外改吗?

网友:
充电的hp头子 楼主没备一个

网友:
我到是没有遇到过 估计我的头子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