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掉电

楼主(2014-07-17):
   E49A掉电,但是进BIOS里面不掉,一过LOGO就掉,过6秒自动开机 ,但是马上又掉。换U 换内存 换硬盘 下掉硬盘 插U盘进PE都会掉 。而且掉了之后马上自己又会开机,按下关机键后不会再开机 只要按下开机键之后就又会是这种故障,板子我拆开看过,无进水腐蚀的现象,板子很新的。 BIOS已经刷过。没有思路了。。。。

网友:
声卡,网卡,显卡,键盘。。。可能有问题。

网友:
LOGO前掉电,大多数是南桥的问题
LOGO后掉电,大多数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电感看看还掉电吗?

网友:
有可能是桥出了问题。。

网友:
             南桥的事

网友:
待机电路坏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