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ASUS主板上的822

楼主(2014-07-18):
      这两开板子比较多没来的及写,不费话了开始
第一块是M4A77T SI拿来时不触发,一看IO是那种小的48脚的,好像是IT8756E查了一下没有PDF,心想它的外面用的还是128P的IO,只是没用,会不会和像IT8718 IT8712的一样呢!不管了借鉴一下,上电量吧!过程就不写了,72脚没有高低高的跳变,67脚供电不正常,跑线到旁边的822上图!
第二块是P5P43,此板上自动上电!而且是4秒关不了机!不正常了吧!饼哥说过自动上电,用4秒关机大发,如关的了可算正常不用管的,不多说了,问题找到了要解决呀!这种一般都是PS_ON相连的元件的有问题,查图没有这下怎搞,跑线吧,真心不想跑呀看不清可没有别的办法,跑的很慢长你们懂的,我把相连的拆了还自动上电怎么搞的,有点乱了,心里在想不会又是822在搞鬼吧!反过来从76脚跑线经过一个电阻后连到822,上图 不 喜 勿 喷!

网友:
华硕板822坏的多。

网友:
又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A:
这个822我都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22我都习惯了

知道是都知道,关键是不好找呀!没有图纸和点位图的时候!

网友B:
822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2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822是排阻简称822

网友:
我想应该是ASUS在生产线时.使用了质量有问题的82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22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会不会是8.2k排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8.2k排阻

一提到822谁都知道是ASUS的板子,因为这个822无人知呀!

网友:
出现这情况基本上查找IO旁边的822电阻

网友:
学习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华硕不知道也的是哪家破电阻,老是坏822,我也碰到不少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第一下就得查822少走弯路

网友E:
下次见到华硕的第一次就量下全板的822排阻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见到华硕的第一次就量下全板的822排阻看看是否正常。。。

有道理!下次就这么干!能少走不少路呀

网友:
能直接用別的規格替代嗎?822好常出包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提到822谁都知道是ASUS的板子,因为这个822无人知呀!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822是型号.不是阻值.822也未必只有ASUS有吧?只是华硕的容易坏而已吧?特别讨厌它的专用芯片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B:
822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822 应该是型号的一部分,比如742C083822,阻值是8k2

网友:
我想干脆这样,以后只要遇到华硕的板子,故障了,就先干这个822

网友:
822只是易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