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CPU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楼主(2014-07-18):
G470上电一看0.3几的电流一看就知道没出CPU电压,以前修过,这机器不出CPU供电一般不是CPU坏了就是桥有问题影响的无CPU电压,刚刚手上有台一样的机器是网卡坏了可以亮机,先把那好机器的CPU拆过来还是不出,看来不是CPU的问题,之前论坛上看到有人的帖说HM65的ISL95831电源管理芯片把24脚的电阻拿掉出CPU电压说明芯片是好的,G470这个机器就是个CPU电源管理芯片,把电阻拿掉,CPU电压出来了心想芯片应该是好的,因为这个CPU电压不出BIOS坏了也会不出,刷了BOIS还是一样,查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没发现说明异常,难到桥有问题,换了个桥还是一样,什么情况,把CPU装到好板上还是不出,难到CPU也是坏的,找了个一样的CPU还是不出,晕没辙了,没办法只能继续查,因为ISL95831用的不是以前旧板用的VID信号来调节CPU电压,采用的是SVID_DAT,SVID_CLK来调节CPU电压,

之前查ISL95831的工作条件这2个信号的电压都是上拉的1.05V正常的,所以我打了下这2个信号的对地阻值,这2个信号是桥发出,阻值应该要一样,一打才发现1个对地只有30欧,应该有1百多,应该不对,这信号一边连着桥,一边连这电源管理芯片本身,桥是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果然拆了阻值就正常了,马上找了个换上,哎  上电终于电流一路上1.3,来回几次跳动,哈哈接上屏亮机了,这个机器CPU也是坏的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把CPU也烧了,修复完成,发个板子图片 发这个帖的原因,看到论坛有人说把24脚哪个电阻拿掉要是出了CPU电压说明芯片是好的,这个说法不是正确的不要误导别人,有些东西还是要自己换下才知道是不是好的,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有人能指出,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可能是你这机器比较奇怪点吧,修机器不能决对的

网友(2014-08-17):
对,修机器没有绝对。有时候就是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网友(2021-07-17):
我也是这样测试芯片的看来还是有例外啊!

网友:
看来桥是误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