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sus a56cb 独显,的bios? 谢谢 8M的

楼主(2014-07-18):
此本本由于进水,坏了ec,换过后,不触发,待机电流0.35a左右,测试待机电压,发现3.3v有,5v偏低,断开后面5v跳线点,5v没了,待机芯片是rt8206l,没有点位图,通过跑线,发现5v的en来源于ec,判断bios可能有问题,用编程器读出来居然是空的,看不到任何字节,后在论坛里找了个a56ca 的bios刷上,版号都是k56cm   rev2.0 i5独显的板子,校验老是出错,但上在主板上能点亮了,能进系统,就是键盘有串键,不知道是bios程序不兼容还是键盘问题,从进水的位置看,好像是从下面进水,因为ec腐蚀严重,ec在主板背面。

网友:
机器太新,没有人遇到这机器么?

网友:
你用错BIOS了,这个机器用的是K56CB的BIOS,不是K56CM的BIOS 。给你传一个K56CB的你看下。

网友(点评):
由于客户非常着急,已经把机器拿走了。收了180块大洋,非常感谢你提供bios,为论坛贡献了力量,这bios解压出来时8M的么?官网下的都是6m的

网友:
你发的那个bios是好的,已亲测,你判断得没错,今天下午客户自己又把本本拿过来了,原来他自己淘宝淘了块键盘回来,结果故障比以前还老火,原来是串键,现在他自己换的键盘,按键全乱了,一个都对不上,刷了你提供的bios程序,一切ok,用他原来的键盘没有感觉明显故障,不串键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程序真心容易坏,但程序很乱,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确实,板号一样,刷了都不行,非要机器型号+板号等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专修华硕的怎么有那么公示硕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专修华硕的怎么有那么公示硕的BIOS

我就是电脑城普通的一个苦逼维修工,什么板都修,包括主板,显示器,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