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命啊,清华同方台式,开机卡在清华同方的画面

楼主(2014-07-18):
键盘没反应,鼠标没反应,想从新装个系统也不行,键盘,鼠标检查过没问题,硬盘也换个,光驱也换过,还是不行,,有大神说说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吗,谢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以下几点,你试试。1、BIOS程序坏了  2、内存问题  3、显卡,北桥问题 4、散热不好

网友:
卡机的话,先排除外设,再搞里面

网友:
外设,键盘,鼠标,硬盘,光驱。等等。
里面的话,先查查电压,电容,然后再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