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R416内屏显示老化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4-07-18):
今早接到一台方正R416 开机内屏无线动动排线有亮。果断拆开接排线。果然发现2根断开的排线。接上验机测试。结果内屏老化状态 红屏 绿屏 白屏 来回显示。外接还显示器正常。。。我现在就纠结了。是个独显本子  是A卡的。。是排线还有毛病。。还是屏的问题。。。哪位大神出来指导        谢谢大家虽然手头没一样的屏  LED屏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屏后面的芯片有明显烧伤。。原因是屏线的 电  和 地线连到一起短路了。。所以芯片烧了 才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吧.

网友:
没屏线就先换屏试下 , 不行再换屏线

网友:
对啊,先换屏试一试,不行换线,觉得线的几率大

网友:
换屏再换线

网友:
可以晃动下屏线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屏线一对一的测,看有没有断的

网友:
恩!这个问题一般先换块屏再换屏线呢!一般也就这2个故障呢!比较简单呢! LCD的屏

网友:
屏线坏了    换屏线

网友:
屏,排线,不行就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