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怎么拆最好

楼主(2014-07-18):
显存怎么拆最好,用BGA好,还是热风枪好,要注意哪些

网友:
用热风枪,温度别太高,也别吹太久,吹之前加油!

网友:
风枪 330 度

网友A:
我用350度,吹了半天都没反映,也加油了

网友:
风枪吹下来

网友:
或者用头炮也可以

网友:
先找片废版练练手 再去动客户的板把,   显存那东西温度要掌握的好才行

网友:
感觉搞显存比显卡还要难点,一般下用BGA,上就用风枪

网友:
用风枪吧  控制好  弄不好 显存可就吹挂啦   建议不要去弄

网友:
还是用BGA好点

网友:
400度就行了。
2分钟就下来了。加点焊膏

网友:
热风枪好用点

网友:
要风枪,要加焊膏,要快吹下来,400度一分钟吹下来搞定,不能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350度,吹了半天都没反映,也加油了

最好可以均衡加热一下 显存周围。。。    现在VCC  GND  铜皮都大 散热快。。

网友:
先上焊膏  就能使分度恒定

网友:
风抢撤最快

网友:
风枪直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