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出现重影,模糊

楼主(2014-07-18):
Z460屏幕一直跳,跳完之后出现重影,画面变得很模糊,外界没问题,把屏幕刷新频率由60改为50开始好多了,后来又慢慢也模糊了。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更正一下,是外接,不是外界

网友A:
有可能是屏幕本身问题,先拿测机屏试试,不行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一定要把外接显示调出来,出不来,显卡有问题.

网友B:
屏跳是怎么个跳法,换张屏测试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屏幕本身问题,先拿测机屏试试,不行就是显卡的事了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跳是怎么个跳法,换张屏测试下呢。

换了张屏试了下,可以了,能确定一定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跳是怎么个跳法,换张屏测试下呢。

就是上下来回跳,幅度不大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换屏幕最快了

网友:
很奇怪,有的页面会跳,有的不跳

网友:
先换屏试试  不行吹吹显卡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这个基本不会,你也可以试试,擦擦接口,拿万用表测测

网友:
基本确定是屏的问题,换屏试试啊

网友:
换屏看下

网友:
大家觉得屏的问题最大是吗?

网友:
这中情况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先换屏排除下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上下来回跳,幅度不大

既然换屏不跳了,基本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稍微10分钟不跳就是屏坏了。  不过z460的屏跳的见的到挺少,g430屏跳倒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