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进系统掉电.进PE不掉

楼主(2014-07-18):
昨天来一个DV4维修真是一波多拆!接到机子的时候是不加电,拆机看,没进水,没的摔过,就是有点点小强在里面.待机正常0.00.有持机3V 5V.这种况都是先刷BIOS吧.(这个机子都知道BIOS出问题多).刷了BIOS后还有一样!开机时摸了一下南桥开机了还是无显.加焊一下还是一样不开!先换全新南桥,换好可以开机LOGO出来了,以为好了装一半再试一下.进系统试.正常.关机..全装起来.问题来了,第一次开机可以.第二次关机变重启,试了几次还是关机变重启.拆机心想是不是刷的BIOS不对呀.板号LA-4102P 1.0.我叫朋友发了几个过来.刷都是一样.没有办法只好慢慢查.下午来了好多机子.放一边先.下班前又看一下,想想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换个EC吧,手上没有KB926QF C0 我换一个KB930QF A1可以代用.问题还是一样,定了一个全新EC.(昨天回家看了一下视频.关机变重启与网络唤醒问题有关),今天早上EC到了.换上去还是一样.查昨晚我看的视频网络唤问题.PECI_WAKE#.+3VALW经过一个电阻R372 1K..这个电阻查了一边电压只有1.2V.电压不对呀.打了一个阻值500多欧正常. 换了一个电阻过去开机查这个电压3.3V进PE关机正常.多开几下也正常了.先放一下吧!过几个小时去开一下另又来一个问题了.进系统掉电.进PE就不掉.此机修了三天了.问题不断~谁维修过DV4 CQ40 CQ45 掉电给个好思路!

网友:
遇到过BIOS问题的

网友:
亮机以后的掉电都难修啊

网友:
BIOS以刷~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打下各个电压,看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CQ40,进系统掉电重启,进PE正常,PM45,intel 独显的,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