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开机不亮

楼主(2014-07-18):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K550D的机器  开机电流到1.0A左右  查不查内存都一样   电压都有 是AMD芯片组的

网友:
故障描述的太简单,  首先AMD的桥容易虚汗, 先看下是是什么桥先, 再去论坛上看下有没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
AMD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给你一个BIOS刷下看看

网友:
BIOS问题,cpu也测测,北桥看看是不是容易虚焊得那种类型

网友:
cmos电池别忘了上

网友:
我也修了  这个机子  BIOS  的问题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再考虑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