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经常重启,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4-07-18):
帮朋友的邻居装个系统,发现主机经常会重启,有时还不能开机,这种问题是主板不良还是电源的问
重启

网友:
主板、显卡、内存、电源都可能有问题,但主板问题大些看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起包的

网友:
夏天来了,你看下是不是过热保护

网友:
这种烦人的问题,每个月都会碰到

网友(2014-09-23):
全有可能,电压可以的话,先看散热

网友(2014-12-23):
先检查下CPU和显卡是否过热。

网友:
以上都没问题 的话就检查一下机箱电源开关 遇到过开关坏了引起的

网友A:
路过学习 看看高手们怎么处理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了

网友:
重启的原因很多,不过机器的温度不可忽视哦

网友A(2015-02-04):
先换电源!!!!!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针对性判断

网友:
先看看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得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试过这种情况,原来是电源和主板都出现故障

网友:
都有可能,挨个排查吧

网友:
范围太大大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这样

网友(2016-01-31):
你换个电源试一下看看。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