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725不显,高手指点

楼主(2014-07-18):
ACER 易美逊 D725,集显。现在的故障是外接正常,本屏有背光没有图像,灰屏。屏已经换过,本散热正常,怀疑不应该是集显北桥的故障,手头没有屏线。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判断呢?

网友(点评):
明显是屏3.3V信号没有啊

网友:
先去下个图纸看下屏接口的信号,和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还可能是  北桥的问题  BGA 试下吧    这个机器爱坏BIOS

网友:
先检查下屏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