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原理

楼主(2014-07-18):
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中PQ3的作用,为什么要电源接口的电压要和3VALW控制导通呢?麻烦给位大哥给讲解一下PQ3的作用和原理

网友:
小弟糊涂了,这个是电源指示灯的控制。

网友:
HP机器上的吗?

网友:
是的,惠普CQ40的

网友A:
是一个供电的转换管啊  G结加正电导通

网友B:
小弟也很好奇!PQ3不管是高电平或是低电平,应该都会导通(因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会从1脚流到3脚;但是PQ3内部有双稳压二极管,所以电压会一直稳压在3V,路过的电路分析大神,请进来指点下!

网友:
AC_LED#一看就知道是电源指示灯信号啦~~插上电源后,控制LED灯开启的

网友:
这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接口 ,适配器插入指示灯,当检测到适配器发出低电平的AC_LED#使 pq3导通,  指点灯亮

网友:
这个是低电平开启指示灯,是P沟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供电的转换管啊  G结加正电导通

这个是低电平导通的,是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很好奇!PQ3不管是高电平或是低电平,应该都会导通(因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会从1脚流到3脚;但是PQ3 ...

这个是低电平导通,所以不管是稳压二极管导通使得G极为高电平都是截止,只有G极为低电平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