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 内屏和外屏电路切换问题

楼主(2014-07-18):
外接  外屏不显无信号内屏显有图像使用正常
不外接   内屏背光亮无图像

屏接口  电路供电正常  信号线阻值正常  数据时钟线通hm55桥未测到波形
机器集显

电路图未找到内外切换的电路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   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   先软后硬

刷了   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