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硬盘报错刷bios 解决

楼主(2014-07-18):
IBM t43硬盘报错刷bios 解决

T43 BIOS1.01.rar

网友:
换硬盘可以吗?

网友:
换ibm的硬盘或富士通 的日立的  但是换三星的或其它的大硬盘就报错了 最好刷一下bios好一点

网友:
听说T40 换其他2.5吋小于125G笔记本硬盘不会报错,请问楼主是不是?另外硬盘转速跟报错有关吗?如果电池不足的情况下能刷BIOS吗?

网友:
电池不足刷不了bios,t40硬盘报错很少哦,基本到了t43 或r52才会换硬盘报错的哦  硬盘转速跟报错没关系的哦

网友:
好多刷BIOS都可以解决

网友:
刷1.01的或 1.02的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