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8241P不充电

楼主(2014-07-18):
这块板刚开始是,PL100和PL101烧焦了,隔离保护开不了机,把PQ101和PQ102换掉后插上适配器可以开机,就是充不进电,PL100有19V电压,PL101只有4.6V电压了,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还有PL101和100的贴片电感手上没有,我直接用焊锡连的,按道理说跟这个无关吧,,,

网友:
你发的是什么  真笼统

网友:
新手,请谅解

网友:
仁宝的机器?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芯片哟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可以技术牛X

网友:
我们一般查收不到这里,这部分电路难修很

网友:
他说的是不是那个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这个电感肯定用锡连起来不行啊

网友:
PL100电感不能直接连锡    需要同型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