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18):
机器型号:CQ45
版号      :LA-4102P
故障      :待机电流偏高,不触发。
      待机电流0.08A偏高,应该是待机电路有短路,于是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当测到PL302 3V电感时明显偏低为005接近短路了, ,将3V电感翘起测量发现后级负载短路。上烧鸡大法1V   限流2A触摸主板各芯片发现南桥微微发烫,将电压调到2V发现南桥剧烫,于是判断南桥挂了。IBM的桥直接TB订货,等待桥的同时把3V电感装回去先给主板通电看看3  5V能否正常产生结果悲剧了没有3  5V,这款机器待机是有3  5V的,手摸待机芯片特别烫没有着急去换芯片还是先测下芯片引脚吧! 16脚vin 主供电 19V 正常,3脚VREF 2V正常,17脚VREG5  线性电压实测5V正常,测量ENTRIP1  ENTRIP2  这两个引脚数据手册里有解释
直接接地时关闭3  5V输出,通过电阻接地时作为3  5V输出电流极限设置来使用,这两个信号受控于PQ305  和PQ306而PQ305  PQ306又受控于EC发来的EC_ON  上图 PQ308主板没有装料,实测PQ305  PQ306  G  极均为5V不正常
测量EC_ON也为0V不正常
8脚VREG3实测0.6V不正常,再上烧鸡大法找到电容PC306 飞线烧鸡 ,手触摸EC时发现烫手家里有KB926QFC0,图纸上是B0主板上实际装料是C0,换上EC测量待机3   5V均已正常产生,桥到后上桥电流一路飙升亮机。故障至此修复 ,机器已经被顾客拿走无法上图,敬请见谅!老鸟勿喷!

总结:(1)南桥短路导致待机电流偏高
          (2)待机芯片3V线性电压给EC供电,EC短路拉低了3V线性电压,导致待机芯片发烫和EC发不出EC_ON 拉低了ENTRIP1  ENTRIP2 进而导致待机芯片不出3  5v

网友:
其实短路的时候早就该量EC那边的电容了,根本没必要去烧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强大,实在太牛X了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3V线性短路一般为I/O坏了,这样的问题遇到好多了。一般情况下3V线性短路的话优先考虑I/O。

网友:
楼主强大,实在太牛X了.

网友:
能分析就是好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3V线性电压短路一般都为EC短路或者南桥短路,因为3V线性电压要进过RTC电路进南桥

网友(2020-03-26):
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