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美格XP911W 5V跳变问题

楼主(2014-07-18):
一台美格XP911W不通电,发现5V跳变,开始怀疑的驱动板,后来换了一块同样驱动板,好了 但是第二天试机的时候又不通电了,驱动板可以排除 没修过这样的问题想问问大家有同样经历吗? 料板我有好几块的,我准备换5V开关管不行就换变压线圈,但我不想走弯路啊....

网友:
光耦 431 滤波电容 换换呢?

网友:
5V跳娈怎么换驱动板呢,先把5V这边的电容换掉

网友:
14V是正常的。主要是不好试机 现在5V正常了,一整天都是正常的,我现在换了个5V开关管。

网友:
不稳定的问题  是最难修的
我一个显示器  有时候一天都不出问题  有时候出问题了  你拆开又好了
干脆就没修

网友:
5v开关管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看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是5v电压不稳

网友:
5V的滤波电容,反馈电路(光耦、精密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