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集成显卡加无线网卡报错而且进不了系统,刷bios解决

楼主(2014-07-18):
联想G450集成显卡加无线网卡报错而且进不了系统,刷bios解决
chm,pdf,zip,rar,tar,gz,bzip2,jpg,gif,png

网友:
手上现在有一台!刷刷试一下!

网友:
试了 搞搞定了吧?刷完加无线就不报错了吧 呵呵

网友(2014-08-17):
怎么刷了电也不通

网友:
bios 不对啊  怎么烧录错误

网友:
刷BIOS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思路清楚,牛逼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一直都是加联想专用的

网友(2017-10-27):
我在想我上次那台联想的,换了网卡也不行那台,有可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