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宏基X223W 白屏维修

楼主(2014-07-18):
一台宏基X223W显示器拿来白屏。先测量线 和 屏供电 都正常,把屏拿到其它好的机子测试好的。顾忌驱动板有问题,发了个换了 还一样,换屏线 结果一样,奇怪 难道电压到驱动板的 不够,测了测5.1V 。哪的问题啊?毕竟是老手了 拆开电源高压板发现一个电容C818 鼓了。就是他的问题了 换上好了。图片不发了。拍的模糊了。

网友:
楼主着实被坑了,这东东闪黑的多,倒至白屏的到现在还没遇到,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晕倒。。。!!

台式主板维修 -1 严禁灌水

网友:
不应该吧!很奇怪,如何分析,难道是高压震荡信号,窜入电源造成。???

网友:
电源板白屏???第一次遇见  多谢楼主分享哈 注意

网友:
白屏是高压的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见识了,一个电容倒至白屏。

网友:
电源板。。。白屏没见过

网友:
电源板电容也能导致白屏。。。
按道理说。驱动板供电都正常。不可能会这样啊。
电路这东西还真的怪异,

网友:
电源板电容鼓包是能导致白屏的  。。碰到过

网友:
估计液晶对电源要求严格,杂波大供电不足引起白屏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也有点想不通   可能是滤波不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