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简单分析下故障

楼主(2014-07-18):
最近电脑出现系列故障,共5张分别对应不同错误,能帮我释疑和说下处理方式吗1:

2:
3:
4:
5:

网友A:
低格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检测一下硬盘,有么有坏道,还有内存,,一般蓝屏就这几个~

网友:
好像都是系统 问题吧

网友B:
最后一张不是提示PCI驱动错误?     把你的外设PCI卡拆下来看看先

网友C:
升级一下BIOS,你用的是不是原来的配件吧,不兼容吧。

网友D:
请问是不是 IBM的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格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检测一下硬盘,有么有坏道,还有内存,,一般蓝屏就 ...

你说的够全的。

网友:
不是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不是提示PCI驱动错误?     把你的外设PCI卡拆下来看看先

PC1不是PC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一下BIOS,你用的是不是原来的配件吧,不兼容吧。

是原来的配件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不是 IBM的本子?

联想的,宏基的。

网友E:
基本上解决,还有个别问题没解决算了。

网友F:
据我推测:前两张应该是安装盘问题可能性大,后三张应该是硬盘模式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解决了的问题分享下经验嘛,好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解决,还有个别问题没解决算了。

楼主说解决了,如何解决的?用PE吗?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错了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我推测:前两张应该是安装盘问题可能性大,后三张应该是硬盘模式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解决了的问题 ...

你算是回答的比较到位了,把脉的也不错,后几张确实是硬盘模式。握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解决了,如何解决的?用PE吗?

主要还是硬盘模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硬盘模式。

BIOS硬盘模式设置在在早期台式机中是有,但也不至于进不了系统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BIOS硬盘模式设置在在早期台式机中是有,但也不至于进不了系统啊,

安装系统时要选对硬盘模式。我记得我笔记本就是没有选对就进不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安装系统时要选对硬盘模式。我记得我笔记本就是没有选对就进不了了。

楼主是使用ghost版本安装系统的吧?如果用纯净版(专业版)安装就不会有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使用ghost版本安装系统的吧?如果用纯净版(专业版)安装就不会有这样问题

都会有的。

网友G:
哦,那我少见多怪了

网友H:
是的,在系统安装时硬盘模式很重要,维修后一定要把硬盘模式改为安装系统时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那我少见多怪了

问好路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在系统安装时硬盘模式很重要,维修后一定要把硬盘模式改为安装系统时的模式

的确是这样,不然很麻烦要改注册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安装系统时要选对硬盘模式。我记得我笔记本就是没有选对就进不了了。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G:
哦 最近我的ibm t40硬盘想低格能给点建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XP存在,WIN7好像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哦 最近我的ibm t40硬盘想低格能给点建议码?

万不得已别低格就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万不得已别低格就是。

老的硬盘低格会容易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的硬盘低格会容易挂吧?

一般不会。先导出重要数据。

网友H:
重装系统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装系统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