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星的bios下载下来是.exe的,谁能帮我提取下。

楼主(2014-07-18):
这个V星的bios下载下来是.exe的,谁能帮我提取下。能用编程器刷的那种的。主板型号是:h61m-p23(b3)的,cpu不支持。我想刷个最新的bios,
下载地址是:http://cn.msi.com/support/mb/H61MP23_B3.html#down-bios 感激不尽。

网友:
update只是下载了两个exe工具。。貌似没有BIOS文件
msi live运行后 进行扫描 然后列出可以更新的驱动以及BIOS 选择BIOS 进行下载更新

网友:
这个是软件   不是BIOS

网友:
帮你找到个已经改成联想SLIC 2.1的,放心,决对没有问题。你要是觉得要官方不改的,那你先用它搞定后再用官方下的运行升级一次就行。
对不起,这个BIOS好象不能用于编程器救板,我没这板,不知道是不是双芯片。这个EXE的刷写,要拷到U盘升级,且要反复几次启机。详见官方说明:*請務必將下載後的執行檔存在 USB 隨身碟上執行
在更新 BIOS 的過程中,系統將會重新啟動數次以更新 ME firmware。請勿移除 USB 隨身碟直到更新完成

你还是找其他有板的朋友用编程器读为妥。我把上传的文件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