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60不触发维修电流0.07左右

楼主(2014-07-18):
电流0.07左右一开始看了下3v5v有无供电,参考v460时序,开机下应该有3,5v供电

开始看了下3v5v有无供电,参考v460时序,开机下应该有3,5v供电

又查了查开关板有3v供电。
这种一般都是ec(u13)问题,所以刷了几次后ec后还是不触发,不应该呀!正好手里有v460的板子。看了一下型号一样,就刷了一下。换上后亮机了。哈哈!

总结:查了查论坛发现这种情况论坛有一列。是通病。这机器容易ec程序不容易坏,ec容易坏!
附上ec独显的 V560 ec (U13

网友:
一帮只会想到程序问题,很少怀疑ec会坏。

网友A:
EC本身坏是很少,都是程序有问题的,但是待机不应该这么高吧,是触发后的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本身坏是很少,都是程序有问题的,但是待机不应该这么高吧,是触发后的电流吗

写错了。已修改。v560ec本身坏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

大笨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多谢楼主 分享

大笨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修过很多台机都是换了EC修复的~

网友B:
我晕了,楼主你是刷程序好的还是换EC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了,楼主你是刷程序好的还是换EC好的啊

换ec好的。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