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不开机

楼主(2014-07-18):
ACER V3-571刚收到的时候,底壳裂开了一半,看上去像摔破的,但A,B壳跟屏看上去又好好的,以为是凶多吉少了!插电源按开关,机器没反应,看电流,待机0.06,应该是待机有点高了。拆机吧!观察了主板没变形,是一修机,拆U,跟内存裸板上电,待机还是0.06。量各供电阻值都正常,量量发现没待机!量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发现主供电偏低了,只要5V左右,用手摸摸各个供电芯片,没烫的感觉,摸到电源接口旁边的四颗并联在一起的电阻,感觉烫了,下个图纸看了看 主供电经四颗电阻跟PD1,量VIN这边有电压,量电阻另一边5V,断开PD1,量电阻2脚这边主供电出来了,看来是后面电路出现问题了,装回PD1,看图纸 这一路点路比较简单,先敲开PD2,量还是5V,再敲开PQ2,上电,哦!短路了,量量是主供电短了,用烧鸡法,一颗小电容短了,在屏线接口边的,图片我就不上了,拆掉后,量阻值回复了,再上电,量PD1的一脚,电压出来了,19V,装回原先敲开的PD2,PQ2,再上电,待机回到0.01,3V跟5V也出来了,上U和内存触发,电流在1点多安来回跳变,应该是亮的感觉,接回屏,开机,ACER界面出来了!没时间整理,内容有点粗糙,请见谅!     这版型是LA-7912P,但显卡是有几种型号的!不知道BIOS是不是通用!发原机备份BIOS给大家,显卡是N13M-GS-B-A2,四颗显存的

网友:
补个图纸 Compal LA-791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