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 装硬盘掉电

楼主(2014-07-18):
ASUS K42JA REV 2.0 拔掉撞去和硬盘能正常开机 撞伤硬盘或者光驱 就开机无显示 电流在1.56A 不动 BIOS 刷了三个 有时 刚刷完就能进系统 但是关机过后用是同样的情况 南桥加焊过 求指导
掉电

网友:
查PCH工作条件

网友A:
查南桥到IDE得线路
9cf86043ee
阻值是正常的
详情

网友:
加焊有什么用 换一个才是正理

网友:
估计就是南桥的问题,不过话说华硕的机器真是垃圾,我这里有好几个都搞不定,又找不到图纸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到IDE得线路
阻值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