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44白屏后更换配件后不上电

楼主(2014-07-18):
笔记本是奶牛NV44的,主板编号z06MB,由于梅雨季长时间未开机,出差回来开机后正常显示,而后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拆机检查后发现

开机LCD_VCC在开机后由+3.3V持续掉电至0V。从而导致屏幕白屏。进一步检查LCD_VCC后,发现Q33mos管1脚和2脚有击穿的感觉,所以就想换个
mos管试试,由于手头木有AO3404 管,于是想的用更小的2N7002代替,结果悲剧了...插电指示灯木反应...开机键无效...
于是把坏的AO3404 管换上,结果还是木反应...我是新手一枚,求大神,大师指点......从哪里下手啊...哭等大神指点。。。。

网友:
AO3404  1脚接地吗  接的话在主板上随便找一个3条腿的管子  要有一脚接地的就行  顺便量量阻值

网友:
可能你不小心弄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A:
拆掉 AO3404开机试试 还不行 测测是否短路 没得话 只能从待机 开机查起

网友:
应该短路了

网友:
估计不小心弄短路了

网友:
qi图纸是这样的而下面还有一个7002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 AO3404开机试试 还不行 测测是否短路 没得话 只能从待机 开机查起

亲,能否说的详细点呢,..咋从待机 开机查起啊。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