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18):
一开机就掉电,有时可以亮个1分钟左右........没有思路
掉电

网友:
替换U,内存,u供电芯片的反馈电阻,好好去搜一下,以前写过。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就难修了,只能先检查温控问题了,温控没问题就难修了,有可能是元件软击穿了,信号掉了。。电压缺了(这种情况的话太难找了)

网友:
风扇清理下,然后把主要供电的芯片加焊下

网友:
看是少电压掉电还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