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一体机B31R3 电流跑1.4几无显示不跑码缺电压问题?

楼主(2014-07-18):
如题:上图 不跑码 CPU 供电L12电感 V_CPU_NB 无电压。 U16 第三脚 无EN电压,它来自U3 芯片:NCP5393MNR2G-GP-U ,但是它所控制的V_CPU 有电压:1.3几。现在请教:1、U16 的第3脚无EN,是否判断U3故障所为还是U3工作条件不满足。2、应急办法:U16 EN脚开启电压为几伏?是否可以引一个电压让U16 强制开启。3、V_CPU_NB 工作是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现在大家都去搞副业去了吧?今后后继无人了吗?

网友:
楼主麻烦你把图纸发上来分享下吧,我这板无U电压,导致其它电压也出不出。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网上没有

网友:
V_CPU_NB 正常电压是1V左右,看板应该是纬创代工的,你上的啥CPU?要上AM3才有V_CPU_NB呢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不知道是否是通病?

网友B(2014-08-23):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不知道是否是通病?

怎么解决的。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

网友:
楼主爆出来,是说呢么问题导致的?是桥吗

网友:
楼主不爆料????  说说什么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

考虑一下待机,如果待机高的话,也就是说有一组电压没有按照时序先就出来了。我根据这个观察出来的。这个也折磨我好几天才搞出来。这个故障不是从表面没有一个电压目标点出发。

网友C:
直接干NB,应该是虚焊AMD芯片继续NV显卡神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待机,如果待机高的话,也就是说有一组电压没有按照时序先就出来了。我根据这个观察出来的。这个 ...

最后一句话不理解,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干NB,应该是虚焊AMD芯片继续NV显卡神话

这个毛病特殊,不能按照3板斧方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句话不理解,能解释一下吗?

待机时,这个电感的电压提前就有了。正常是在开机时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