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宏碁 acer 3830TG 拆机

楼主(2014-07-18):
评测了3830的外观/性能/温度,接下来我们把3830拆了,看看它真正的内涵
硬盘

这个是3G的位置,可惜的是不能自己加这个模块,没有接口。

网友:
找个类似网卡的接口焊上,应该可以加3G的.

网友(2016-04-01):
改装可以吗????

网友:
看下电路板电路走向,只要有相关的电路走向就是可以加装的。

网友(2016-05-18):
怎么看不出来有什么技术含量